伺服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5-07-20):
各位大侠,是这样的,这是一套设备的收卷部分,是利用伺服电机来收薄膜的。由于无法提交,只好有照片来发帖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自己现在算了下,如果要按照匹配原则,则需要选择3KW的电机,减速比90以上的组合,有点不太可思议了。

网友A:
楼主,请教下,这个是需要和其他设备同步的吗?请问是模拟量控制的吗?能发下图片中各个参数的计算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