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8000B变频器元件烧焦,看不到原型号,看大家有没有修过

楼主(2015-07-20):
一台三晶8000B/15KW变频器,拆机发现电源部分烧焦几个元件,看不到原型号,就是以下三个:1,开关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2,电源IC型号不知,IC已爆掉,不知道是3844还是3845;3,电源IC输出脚6脚外接的两只电阻烧焦,有修过这个机型的师傅,希望可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Rgon和Rgoff,一般Rgon 100-200欧左右 Rgoff 15-30欧左右

楼主:
机器已经修复,谢谢这位师傅的建议,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静心思考,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B:
换电源板。

网友C:
楼主水平挺高呀

网友D:
楼主能把维修过程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