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路

楼主(2015-07-20):
本大师一个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要求工作5分钟停1小时交替I作的控制线路

网友A:
闪烁电路。

网友B:
你是出题考大家啊

网友C:
有那么长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吗?我没见过

网友D:
时控器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E:
这么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也是有的哦

网友F:
这样长的时间继电器有的。我印象中是欧姆龙的一款!你可以查查样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大师一个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要求工作5分钟停1小时交替I作的控制线路
这种电路买个TDVN-M3H双调型计时器就搞定,线路又简单,

网友H:
一个双延时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大师就是大师。不一样。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长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吗?我没见过
OMRON及FUJI我知道的有1S-600H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长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吗?我没见过
这个几天的也有。

网友L:
自己解决吧。呵呵

网友M: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N:
可以的,我们的老化设备就是每1小时停一分钟。

网友O:
有适合的器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P:
几十元一个的双组定时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Q:
仅供参考

网友R:
回复 网友C:
可以分开,用计数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