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最近在上有关PLC的课程,学到西门子MM440变频器那块,在看变频器原理图的时候,有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数字输出常开/常闭,数字输入的一些触点,知道数字输入点是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及多大的频率运转,但是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数字输出具体是干什么的就不知道了,小弟也是对自动化控制比较感兴趣,感觉搞自动化的都是牛人,还请大神门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模拟量也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变频器有好几种控制方式,端子开关控制、模拟量控制、甚至还可以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B:
数字量输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方向等一些运行状态
数字里输出(继电器输出):给外部电路反馈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如故障,运行,准备就绪等等
模拟量输入: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也可用做变频器PID功能的反馈信号
模拟量输出:给外部电路反馈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等一些信号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0-10V 4-20mA是变频器频率输入或者反馈输入

网友D:
说这么多  真正的 知道这个产品还是下载一本电子版的手册看看比较靠谱

网友E: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
输入:就是控制该变频器的。控制对象包括启、停、运行频率、电压、电流、扭力、转速等等。
根据现场的环境,选择适当的控制方式,使得变频器根据工艺要求,正确运行。
输出:说通俗点,就是反应变频器的当前状态。运行中的变频器,我们通常会比较关心它的某些参数(上述对象,以及是否故障,通过连接仪表或者PLC等进行显示或监测)或者需要利用它的某些参数以某种方式(模拟量、数字量等)对外输出,用于控制其他设备。

不难看出,变频器的使用灵活性相当强的,就像用50元钱去超市买5种零食样。

网友G:
找本说明书,好好研究下先。

网友H:
在图书馆找本自动化控制仪表或热工自动化仪表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I:
找本说明书看,比你看书强多了。

网友J:
理论跟实际相结合,慢慢你就会懂了

网友K:
楼主找几个典型案例细细研究下就不难懂了,实际上变频器外接用来调节频率的电位器所接的点就是模拟量输入点 。

网友L:
官网下载说明书,仔细瞅瞅

网友M:
0-10V 4-20mA是变频器频率模拟输入,设置好参数可以改变频率。0-10V 4-20mA也可以是变频器模拟输出,接其它仪表显示

网友N:
最好有个变频器,自已试一下,就都清楚了。

网友O:
这是PLC课程吗?学蒙了还是根本就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