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今天一个老工程师说让我设计一个电路,一看很简单,但说了不能用PLC。想了半天还有没有特别好的方案
先说下要求如下:
水箱自动不谁控制系统
要求
1.有高低水位自动报警。
2.水位自动控制。
3.两台泵,其中一台泵发生故障不能运行,另外一台泵能自动投入。
4.水泵赢交替运行。
5.有手动、停、自动选择功能。
6.有短路和过载保护。
7.水泵运行、停止、高水位和低水位有指示灯。

水位用液位开关传递信号。
我自己画的不合格就不给大家误导了。

网友A:
先用PLC软件写出梯型图,看看该用多少器件,中继需要多少组触点。再然后确认能不能接线啰。个人认为这一方法比较捷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这么试。不应该梯形图是后出来的吗

网友B:
仔细 想想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中间的第四条是什么意思  交替运行?

网友C:
应该能实现的。

网友D:
硬件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公司的给水系统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一用一备加水位控制及指示,故障切换备用的主要是利用热继的动闭触点实现
当然也可以加手/自切换,也可以切换A用B备或B用A备

网友F:
节约成本?用几个接触器后加起来成来也可以买个PLC.10点的就够用了。

网友G:
是呀,不让用PLC,可以用LOGO!,最便宜的LOGO!几百元就可以了。也没问题。另外,国产PLC不过100上下,也可以考虑。总之,智能控制的结构还是当前的主流呀。纯硬件未必可靠性高于智能系统。

网友H:
你应该把电机的型号说一下。看看是否用到软起动或是变频器吗?

网友I:
设想一下,可否先完成一台的控制,然后再两台协调;确定故障停机信号,交替运行信号的获取。

网友J:
去下载个水泵图集参考下就出来了

网友K:
不就是多加2个水位检测而已!
欧姆龙的水位继电器可以自动做到控制上水,外加一个继电器就是!
电机自动切换很简单:电机保护跳闸或者开启一段时间水位依然在低位就切换,继电器电路很简单,就看你的思维.......

网友L:
1、高低水位报警的事情是水位传感器驱动蜂鸣器报警的,与水泵本身的继电器控制没有半毛钱关系。
2、当安装了高低水位测量的传感器之后,自动控制易如反掌。
3、另一台发生故障,比如热继电器动作,就已经切断控制电源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使用A水泵的热继电器常开触点来驱动B水泵,另一台则被B泵的热继电器常开触点启动,直到故障被人为复位。
4、交替运行,可以使用棘轮继电器 进行轮换。
5、手动无非就是按钮单独启动,自动无非就是用水位传感器来启动。
6、短路保护?无熔丝断路器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过载保护就是热继电器保护。
7、无非就是给接触器吸合的时候安装指示灯,给液位开关装指示灯。

网友M:
这就一消防泵控制箱。

网友N:
还是先做程序 ,再分配硬件接线 及选购计划 。

网友O:
故障代替可以用热继电器转换,但是你的交替运行是什么个意思啊。

网友P:
施奈德有一款交替切换的继电器可以控制泵交替工作

网友Q:
没见图啊,你说的这个总结起来也不简单啊,否则也扯不上用不用PLC的话题了。

网友R:
不用PLC,可以有专门供水的微电脑控制仪表,不过看你的问题应该是让你用继电器设计出这样的电路,是在考你,楼主慢慢思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部分都觉得没问题,就是交替运行。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热继电器动闭切换?没想过,能否说一下。

就是交替运行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变频器不用考虑。

现在我就卡在交替运行了,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交替运行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哪里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老工程师的意思是就是用传统继电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是交替运行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啊,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N:
思路是这样,可就是出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O:
替运行觉,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哪款?

楼主:
回复 网友R:
想了一天了,要不也不找大家帮忙

网友S:
怎么正确判断故障?比如接触器线圈烧了,控制回路断路,水泵故障等,其他的应该都不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继电器动闭切换?没想过,能否说一下。

就是交替运行觉得这个最难,我理解的交替运行时自动交替运行,也就是不论是断电后还是高水位停泵后再次启动,都需要交替启动,想不出来如何实现。
最好配个电路图清楚明了。
要交替也不难,加记忆电路,如单按钮起停电路你接过没有,得用这个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K:
引用 网友S:
怎么正确判断故障?比如接触器线圈烧了,控制回路断路,水泵故障等,其他的应该都不难
热继电器跳了,还有就是该水泵运行缺一直在水位低限,这些都是证明水泵异常信号......
至于运行记忆有专门的记忆继电器(欧姆龙官名:锁栓继电器),该电机运行给记忆信号,即使断电也会记忆,另一台电机运行把他复位并对另一个记忆继电器置位即可。
如果这样还不知道处理,那就实在不好说了

网友K:
以前没有PLC,自动化控制不是照样做呀

网友L:
回复 楼主:
已经提供思路给你了,难道不会自己度娘获得高技术的资料来学习?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直接参考着看吧,里边有个图集号,肯定能搜的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是呀,不让用PLC,可以用LOGO!,最便宜的LOGO!几百元就可以了。也没问题。另外,国产PLC不过100上下,也可以考虑。总之,智能控制的结构还是当前的主流呀。纯硬件未必可靠性高于智能系统。

不错!

网友T:
不用PLC,那用水泵专用控制仪表可以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直接参考着看吧,里边有个图集号,肯定能搜的到。。。

KF2是断电延时继电器吗?两个泵延时轮换电路咋理不通呢?

网友U:
3.两台泵,其中一台泵发生故障不能运行,另外一台泵能自动投入。
4.水泵赢交替运行。
有专用控制器实现以上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理解就是所有故障都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甚明了,我要有这水平老工程师也不用考我了,所以还请详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介个还真没接触过,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谢谢,您是第二个这么说的了,以后可以多一个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了,不过百度文库的我查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被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老工程师的意思要考我,不是要简化

楼主:
回复 网友U:
老工程师的目的是要考我,不是为了简化方案

网友J:
回复 网友N:
看哪个电器明细里边,两个时间继电器是一样的啊,只是多了瞬动触点,轮换控制只看KA5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