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三菱FR-A740-2.2K快速启动可以运行,但是慢速就不行了,为什么?该怎么办?求各位大大赐教啊!!!

网友A:
慢速不行是指变频器报警还是无法设置?具体报警代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不行是指变频器报警还是无法设置?具体报警代码是什么?
不是很清楚,工厂里说是慢速不行

网友B:
这得把具体故障现象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