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7-21):
西门子828d系统逆变器散热片过热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不想拆驱动太麻烦了

网友A:
加通冷水的铜管在散热片表面

网友B:
要么加装风冷或者液冷,要么清灰,检查温度传感器,好像没有不用动手维修设备就能自动变好的事情吧。

楼主:
有没有什么参数设置可以屏蔽这个 机床着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