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晶体管的224xp,PWM输出24V,1KHz的方波,想转换成5V,1KHz的方波怎么改外部电路?
我想加个光耦,但好像市面上卖的都是电子原件,DIP封装的,有没有模块化的产品?最好想是带有接线柱的那种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找个电路板焊个接线柱不就可以了  去X宝上搜pwm转电压模块  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电路板焊个接线柱不就可以了  去X宝上搜pwm转电压模块  大把的
用在AGV上的,怕自己焊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电路板焊个接线柱不就可以了  去X宝上搜pwm转电压模块  大把的
用在AGV上的,怕自己焊的不稳定
我还是需要波形输出的,不是单纯的转成电压,只是24V的波形,变成5V的波形,这种转换器有吗?好像淘宝上没有

网友B:
224xp支持5v的呀,将高速脉冲输出口(Q0.0)的供电源的 L+接+5V电压供电,这样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变为0~+5V变化。注意:这样改后与Q0.0同电源的其它输出口(Q0.1、Q0.2..)也变为5V幅度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xp支持5v的呀,将高速脉冲输出口(Q0.0)的供电源的 L+接+5V电压供电,这样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变为0~+5V变化。注意:这样改后与Q0.0同电源的其它输出口(Q0.1、Q0.2..)也变为5V幅度的输出。
是的,这个我知道,其他点都是要接24V中继的,所以想能把这个信号外部转成5V的

网友C:
三极管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xp支持5v的呀,将高速脉冲输出口(Q0.0)的供电源的 L+接+5V电压供电,这样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变为0~+5V变化。注意:这样改后与Q0.0同电源的其它输出口(Q0.1、Q0.2..)也变为5V幅度的输出。
是的,这个我知道,其他点都是要接24V中继的,所以想能把这个信号外部转成5V的
那你串个1.2k的电阻就好了 ,我们用5v脉冲的步进驱动器,就是24v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