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为什么不工作?

楼主(2015-07-21):
书上实例太长大概截取了点。S0.0竟然无法工作。造成q0.0不工作。难道是因为两个脉冲无法同时扑捉。

网友A:
可能是双脉冲的问题,你把一个换成常开的,不用脉冲看下效果

网友B:
上电就来啊,延时一下吧,

网友C:
可以把上升延脉冲指令去掉,看看!

网友D:
例子如果不能工作,还能叫做例子??

网友E:
书上的东西不工作也很正常吗。

网友F:
顺序指令换成带自锁的指令回路比较好。另外可以改成sm0.1触发m中间点。m点再去触发s0.0

网友G:
SM0.1驱动还用上升沿吗?

网友H:
程序应当没有写完整吧。

楼主:
程序是摘取了一部分。将上升沿去掉就可以工作了。例子确实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摘取了一部分。将上升沿去掉就可以工作了。例子确实有问题。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