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各位同行:
请教个问题:如何用PLC(国产仿西门子,输出脉冲是30KHZ)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呢?是通过PLC的输出脉冲频率吗?还是通过通讯?

如果通过输出频率改变伺服运行速度的话,是不是伺服电机运行的快慢直接就取决于所选的PLC的输出脉冲频率大小了呢?

此设备要求精度为0.03MM 。刚才我看了一下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是调节精度的。

比如我PLC输出脉冲是30KHZ,伺服电机运行最高是3000转/分。在电子齿轮比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伺服电机达到最高转速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伺服有脉冲,位置,转矩几种控制方式,看你要用哪 种了

网友B:
精度有要求,是不是位置模式,楼主不是说了吗?我PLC输出脉冲是30KHZ,伺服电机运行最高是3000转/分,你发脉冲的时候就把最高频率设为30KHZ,速度就可以达到3000了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将脉冲频率设为30KHZ,伺服也达不到3000转。试过

楼主:
在触屏上设定好速度和脉冲量。

网友C:
根据要求计算出多少个脉冲伺服转一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电子齿轮比没设置好,重新设置电子齿轮

网友D:
脉冲数目决定走的长度 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变脉冲输出频率伺服的速度一直提不上去。。减速比是1:50,转一圈齿条行走的距离是502.4MM。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要重新设置电子齿轮,我初次接触也是这样,电子齿轮设置的小了,然后一直加频率,速度就是提不上去,后来请教了论坛的大师们,他们让我电子齿轮比设大一些,后来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已经计算出来了。如果再增大是不是影响其精度呢,现在是15625/157,如果再增大怎么弄?
我就担心如果改变了电子齿轮比的话,其跑的就不准了,比如10000个脉冲本来跑100MM的现在跑110了。

网友E:
电子齿轮设置直接关系到精度,还有精度与机械精度关系特大,机械精度达不到你就不要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精度要求倒是不高。单页不能差太大。

现在是一动电子齿轮比,精度随着就变了。9#楼说改变电子齿轮比,
我担心的是改变了电子齿轮比,速度上去了。精度又下来了!那也白搭!

网友B:
0.03的精度,你增大齿轮比应该可以达到的,可以尝试一下,你脉冲频率达到最大了速度还上不去,肯定就是电子齿轮比设置的不合理。电子齿轮比是可以改变速度,对精度也有影响

网友F:
速度达不到只是频率太低,PLC的能力有限,并不是伺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倒是

网友G:
仿的很多是走不准的;

网友H:
貌似这些参数 还不能证明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