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维修一台能士NSA200大功率变频器,发现主回路接触器吸合很快。基本上通电的同时就吸合,变频器还在显示POFF的时候继电器就输出了。以前也维修过上电吸合很快的变频器,请问,能士变频器本来如此,还是电路还有故障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咨询厂家应该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

网友B:
上个星期我修复一台75KW也是这个情恍。

网友C:
告诉你个诀窍,好多国产变频器不是CPU控制的,你把电源启动电容加大,这样就可以使接触器的上电时间变长!

网友D:
找维修厂家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经核实,这种机器就是这么个情况。
后来就直接硬上了,投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