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手头有个项目,cpu是slc500系列,1747-L542,这个设备和两个相机进行通讯,用的是basic模块进行通讯的,关于使用pc进行编程basic程序的软件使用有些疑问;basic模块跟相机进行通讯也有点小问题,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2016-02-25):
同上求解,我们单位也用basic模块,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B:
BASIC MODULE 里面有程序的,一般用于扫描用 用232 线和PC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