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楼主(2015-07-21):
一台MD320 280KW的变频器维修后,带一台1.5KW的电机试机。三相输出电压一样,三相电流一样,就是变频器监视电流时,没有电流显示。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检测忽略了

网友B:
1楼说的有道理!想办法找个大的电机带载测试一下!

网友C:
电机电流太小了,检测没有那么高的灵敏度

网友D(2015-09-25):
引用 楼主:
一台MD320 280KW的变频器维修后,带一台1.5KW的电机试机。三相输出电压一样,三相电流一样,就是变频器监视电流时,没有电流显示。

可以在1.5电机上,加载的,比如瞬间刹车。或者叫一套小功率的传感器。来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