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三菱变频器A740如何实现快车,慢车运行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设为多段速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为多段速运行,频率设置正确就行。

网友C:
不是有正反转指令,高中低三个频率段吗。

网友D:
嫌设置麻烦,也可以在外边打补丁,加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E:
看看用户手册,看看接线图应该就比较容易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