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5-07-21):
我公司有一台派克590+直流调速器测试交流电源输入端A相20几A,B和C相均在70A左右,请问这是调速器有异常吗。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现在调速器还能工作吗?

网友B:
首先,整流电路,不在乎三相是否平衡,到了直流侧,就是直流电压了;第二,三相差那么多电流,可以看一下整流电压波形是什么形状的?不是测量有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正常,调速器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没有问题,这个调速器刚修过回来直接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那是不是6个整流管子导通的触发角不齐?有的开关不可靠呢?一定要使用示波器,看看整流电压的6个波头是否整齐?也许没修好哇。

网友C:
直流电流是靠触发角的大小来调节的,所谓的“三相不平衡”可能就是因为每相可控硅的触发电路控制的触发角不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