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想学习PLC不知道从何学习又需要哪些基础知识!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需要哪些基础知识

网友A:
如果有电工基础的话应该可以容易一点,我也在学,一起努力

网友B:
电工基础就可以,先从三菱的入手吧,上手快,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经常到论坛逛逛

网友C:
得能看懂电气图纸,还得熟悉简PLC的简单指令啊

网友D:
学习是枯燥的,慢慢来,电最基本的启动电路编梯形图学起。

网友E:
先把继电器线路玩个滚瓜烂熟就好了。

网友F:
电工基础,能看懂电气图,知道逻辑运算

网友G:
电工 电脑的相关知识
以后还有有机械 液压 气动 单片机等相关知识

网友H:
要从基础学起

网友I:
继电器的逻辑控制基础性的东西得懂些,然后 才 是PLC .

网友J:
最好先进入一个用PLC的工作环境,边做边学

网友K:
有简单的电工知识即可  只要认真能钻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L:
最好有电工和电子线路的基础,多学习多实践,

网友M:
电工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