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定时器的时间基数

楼主(2015-07-21):
请教各位,采用L w#16#212 这样子定时后,如何指定定时器呢,是T0还是T1,还有定时器的类型 ,不是有五种类型 的吗,用W#16#wxyz这样子给定时器定时的,各位有没有例子,能指导一下,

网友A:
看下相关的软件手册,上面有介绍这个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采用L w#16#212 这样子定时后,如何指定定时器呢,是T0还是T1,还有定时器的类型 ,不是有五种类型 的吗,用W#16#wxyz这样子给定时器定时的,各位有没有例子,能指导一下,
例子在Step7软件附带的STL(指令表)手册后的附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