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先说下我昨天遇到一个问题吧,我在对压力变送器和隔离模块进行选型对于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的理解老是有些混沌,有些隔离模块只能接三线制或者两线制的变送器,而现场的设备又不是一个厂家所以我就要选择不同的隔离模块,然而在画图的时候又老是弄得糊糊涂涂的,同时这回说的还有传感器与plc的接线问题,大家都知道传感器分为npn型与pnp型,虽然每次用的时候看看书翻翻资料都能弄明白,但不如坐下来好好总结下,这样以后不管拿出来一个怎样的东西拿出来都能用了,也不用来回翻书翻东西了。
  1、先说一下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变送器的问题吧关于变送器的接线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图然后再说其他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变送器出来的信号线需要经过隔离模块隔离后进入plc时则需要按照隔离模块的的选型手册上的接线图,并需要注意隔离模块支持几线制的变送器,一下是魏德米的一款隔离模块的接线图可以参考下

既然说到这里就还想说一下隔离栅的选用问题,我们使用的常规的隔离栅从供电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回路供电型即不需外加电源就可以工作的,另一种是有源隔离栅即通过单独的供电。有源隔离栅在选用上没什么好说的几线制变送器选用几线制隔离栅就ok在一个看下信号形式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等。但对于回路供电型的隔离栅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隔离栅在隔离两侧的一个压降,因此变送器的电压会降低,所以使用回路供电型隔离栅时应该考虑回路的电源电压能否承受隔离栅产生的压降使变送器可以正常工作。
例如,一个24v供电RL=250欧 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需要在12v电压正常工作,当输出信号20ma时 ,隔离栅产生的压降U=24v-0.02A*250欧-12v=7v,也就是说选用的隔离栅压降不应大于7v。
2、 关于变送器使用上的特点也可以来说下
参考最近手上一些资料不难发现对于两线制变送器其节省线材,便于接线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场环境复杂干扰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采用两线制变送器也较为方便一根双绞屏蔽电缆既给变送器提供了电源又充当了信号线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两线制变送器研究后可以发现,两线制变送器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说由于信号线供电,就对变送器的功率有一定的限制,通过观察也可以也不难发现大部分的两线制供电的变送器其其他的附加功能较少,比如说屏幕显示往往采用的黑白屏幕等。
3、 关于PLC输入电路的分类
PLC的输入电路按我们常用的分类方式分为源性plc和漏型plc,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叫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叫法,这种分类本质上是将输入点公共端接入的正信号还是负信号进行分类的。我不喜欢这种叫法是因为,对于目前市场主流的plc,三菱和西门子两大主流品牌对于这两种叫法完全是相反的,极易把人搞得糊糊涂涂的。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叫法将其分类,即“共阴极”和“共阳极”。共阴极plc即公共点(com)端接负,共阳极plc即公共点(com)接正,感觉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叫法。不会搞混。下面我把图贴出来

4、 关于plc与npn和pnp型传感器的选用
对于三线制传感器信号输入plc,当我们在选择备件或者选型的时候要正确的根据plc的类型选择传感器的输出类型。以下贴图,三线制传感器与plc的选型。

由图可见npn型传感器是OUT与V-之间产生动作,pnp型传感器是OUT与V+产生动作。而且共阳极的plc需要配npn型传感器,共阴极的plc需要配pnp型传感器。除了图中的两种plc的输入方式以外还有一种不得不说就是混合输入型plc它的com端是,正负都可以接的因此两种传感器都可以适用于他。比如我们经常用的西门子200plc就是这种输入方式。
三线制传感器理解后五线制传感器就更好理解了,五线制plc通常是不分npn型还是pnp型的因此也是共阴极和共阳极plc都可以使用的下面直接贴图了

关于怎样把npn型plc使用在共阴极的plc上大家可以在讨论下,也请大神来支支招
                                                         (此文完结)

网友A:
哦?都汇总了?各种不同的模式接线,推荐的方法。很不错呦。点赞一下。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我以前也是对NPN型和PNP型传感器分不清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所提到的魏德米勒 隔离栅 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D:
图文并茂,挺不错,学习了。

网友E:
楼主说得很好啊,这是个很多人都有些模糊的事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点赞,貌似发错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所提到的魏德米勒 隔离栅 一般什么价格
魏德米 的隔离栅要稍微贵点了两入两出ma信号大概600左右24v单独供电  具体型号 具体价格可以问下经销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分不清楚就要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F:
找个帖子很不错,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经常搞混,现在好多了。

网友G:
先收藏,有空再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错版块没问题,作为技术分享,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F:
建议谁把他做成PDF文档或者WORD文档,然后贴出来供大家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谁把他做成PDF文档或者WORD文档,然后贴出来供大家下载啊?
我已经发到百度文库了 那有 word 的可以下载

网友H:
不错的帖子,分享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I:
总结的太全面,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共同进步

网友J:
这么好的贴子值得一读,加精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好的贴子值得一读,加精才对啊!
哈哈  我也希望能加精  可是发错版块了 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