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ROFACE触摸屏下载程序到电脑上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1):
从GP2000系列触摸屏下载程序时,下载不了,出现这种提示,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下载不了呢,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下,谢啦

网友A:
没用过gp,猜测是程序上传时需要勾选能够下载的选项没有选择。

网友B:
原来编程的人下载时没勾选对应的选项,相当于禁止上传;

网友B:
第一项前下载时不选中的话,上载时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上载时根本看不到触摸屏里的程序

网友D:
可以读出一个备份文件来,打不开,编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项前下载时不选中的话,上载时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
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重新编写;

网友E(2016-08-10):
楼主 你有gp2000系列的软件吗 发一个吗?pro pd3软件。

网友E:
楼主  你有gp2000系列的软件吗   发一个吗?pro  pd3软件。qq:503714749谢谢

网友F:
可以备份出来,写到相同型号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