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设计一个彩灯自动循环控制,假如使用6个输出点分别代表6个灯,按下启动按钮(自定义),七个灯按1到6的顺序闪亮(后一盏灯亮前一盏灯熄灭,每盏灯亮1秒),反复循环,当按下停止按钮(自定义),彩灯全部熄灭。

网友A:
用双向位移指令。下面网址下载供参考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5003

网友B:
又是试题吗,这个网上很多的,自已看看吧。

网友C:
循环双向移位最简单,当然你普通的逻辑梯形图也可以实现,不过步数多

网友D:
貌似题目都没抄好,一会6个灯一会7个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题目都没抄好,一会6个灯一会7个灯的

看楼主意思 ,应该是6个灯吧。

网友E:
看看这个,仿真倒是没问题。

网友F:
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给我指点

网友G:
初学者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