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疑惑

楼主(2015-07-21):
安川VS676变频器,跳SE11故障,该怎么查故障?

网友A:
找一下安川对应型号的变频器用户手册 , 查一下 。

网友B:
看手册上的报警代码表。找相应的对策,实在不行就联系厂商,千万别蒙着头干,技术这玩意是日新月异,当时很历害的玩意过段时间就平常了,所以快速解决实际问题才重要。

网友C:
这个直接看说明书就好了,看对应的故障码是什么。

网友B:
看手册或咨询供应商

网友D:
咨询供应商比较保险

网友E:
说明书上指什么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F:
手册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