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主要是200多个阀门 变量不同啊 这个怎么做啊 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200多个阀门 变量不同啊 这个怎么做啊 求帮助!
做一个画面,然后通过脚本调用,把不同阀门参数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接触这个的 不会编写脚本啊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网友B:
建议你找找视频教程看看,也许能给你思路。

网友C:
你们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