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今天维修时,发现有台电机震动较大,以为是轴承损坏,于是就换了新轴承,可重新安装后依然震动严重。检查输入电压发现两相电压XV另一相电压YV更换一台新变频器后正常,三相电压均衡。电机震动消失。不让发数字只能用XY代替了。

网友A:
请查驱动电路

网友B:
不让发数字?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光耦有坏了

网友D:
谢谢师傅的经验分享。

网友E:
变频器出现问题了,自己拆开检修下吧。会有意外的收获的。

网友F:
是多大的变频器呀。

网友G:
驱动器的输出电压还是输入电压?

网友H:
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I:
咋不明白楼主啥意思 。

网友J:
楼主所说的故障我遇见过:是三相逆变桥6个桥臂中的其中一个无输出,使三相输出的电压及电流均严重不平衡(差值很大)。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起动运行,起动时电机会抖动,噪音比正常时大很多。无法满负荷运行。
1)建议用质量较好的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由于指针式万用表表头采用的是半波整流,因此需要调换表笔的正、负端,共测量6次,根据测得的这六个电压数据,可以判断出是那一相的那个逆变桥臂无输出;
2)查IGBT模块、驱动(含光耦、IC芯片、扩流三极管等等)以及该驱动电路的电源(直流、约20V)、插头插座等等。

网友K:
不要误导同志,对变频器不熟悉的,还是不要乱拿来玩,有造成更严重损坏和人身触电的危险。

网友L:
好像可以发数字,比如220V;
觉得10楼的解释很好。

楼主: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