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眼,网上也查不到它的说明书,愁死我了,大家谁想看看

楼主(2015-07-22):
如何调整,怎样设定的?

楼主:
上面两个小开关是什么意思?拔码开关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开关第一次看到,有说明书吧?实在不行就替换。

网友B: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421/download/manual.html
自己去下载,OMRON的产品进OMRON官网就可以查找到。

网友C:
这个电源接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看着像是欧姆龙的。

网友E:
以前也没见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