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懂得这个软启动器,怎样调整?多谢了

楼主(2015-07-22):
上面有两个调整开关干什么用?

网友A:
一个是调电流大小的,一个是调启动时间。

网友B:
把英文输入百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一个限制启动电流的,一个是调整启动时间的

网友D:
那不是标着吗? smc 还真没用过这个牌子的软启动,质量咋样?

网友E:
上边是限制启动电流的,下边 是调节启动时间的。

网友F:
楼主5说得很对啊。

网友G: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H:
软起动很少用 我们是西安西普的用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I:
楼主这个软启动是罗克韦尔的吗??

网友J:
罗克韦尔的软启动,上边是限制启动电流的,下边是调节启动时间的,把英文输入百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J:
具体的对照型号,找说明书或者手册

网友K:
我用国产的啥参数都不调节,电流降低了自动转换为接触器工作。很方便的。

网友E:
对照使用手册 的说明 一步步的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