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安川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如何用OMRON的PLC设定跑MM距离在触摸屏上显示?有没有快速的公式,适用多种PLC控制的公式。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固定的,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分母你设定多少就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如何用OMRON的PLC设定跑MM距离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个要在plc里面进行一个换算,假如你2000个脉冲走一圈,你要知道丝杆的螺距是多少,

网友B:
简单说就是多少个脉冲电机走一圈,这一圈机构走了多少距离,就算出来了

网友C:
比如发一个脉冲走0.001MM,那么就根据这个和丝杆螺距及减速比来设定齿轮比,伺服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