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

楼主(2015-07-22):
各位朋友,相信大家对PID应用了很多,也有一定的办法去整定PID参数,各位有什么简洁的方法,不仿分享,共同提高

网友A:
用经验值

网友B:
一般都用经验值,但有不同款PLC或控制器内部算法可能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整定值的范围也就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验值不一定适合新的工况,有没有更直接就能确定参数的方法,有的设备可经不起折腾啊

网友C:
挺难啊,我最经在家了试验了很长时间了。也没摸索出经验。把帖子顶起来等待高手

网友D:
每个产品的工艺不同,只能用经验值来调整符合自己的工艺

网友E:
别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试验什么PID?说说你如何整定的,网上的口诀有没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来给大家说说你的思路,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大部分的应用还是PID,先进控制等目前应用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应该知道,同一个参数在不同的设备上有不同的响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过程控制的理论学习中有专门针对PID的计算方法吧,只是很少有人掌握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海为PLC。PT100测温。模拟量输出0-10V控制触发板,220v全波整流半控桥。加热元件是家用的电热壶。把水加热到一个温度并保持住

网友F:
我……总是听说,可是从来没操练过!这个是仪表的……尖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空给大伙补补课,看看书上如何快速整定,我看的资料都很啰嗦,都是先单独调试P到震荡为止,然后减小P到不震荡,然后再调试I,直到震荡,这时再取它的一个0.6-0.7倍。可是有的系统不让你这么折腾的,震荡很危险。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没那个能耐了,金以慧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的过程控制上好像有那个计算

网友G:
哎,要是真的有简单的办法多好啊,我是看了好多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H:
其实,自动控制要理论联系实际才好,就是要建立一个被控对象的等效模型。然后设置一个系统的惯性,将这个惯性作为前馈补偿加入到控制通道里。通过系统的“启动时间”把系统设计成为一个欠阻尼或者过阻尼的特性。

PID无论如何调节,无外乎就是实际值跟踪设定值启动比较目标值的过程。并不神秘。PID运算的就是时间常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H:
建模不切实际,太理论了。你还是直接教大家怎么整定比较好。

网友C:
今天用了一台日本岛电SR94温控仪表,做温度控制。PID自整定非常好。整定时间大约10几分钟,温度控制偏差在正负0.2度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哎呀,闭环控制如果没有理论,没有传递函数的计算,那是瞎调,摸着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弯路多多。由理论计算,或者是自学习的实测,把实际的模型建的准确,那直接赋予的PID参数,基本是一步到位的,起码是八九不离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能说说你在实际中做的一个案例吗,你是如何整定的?

网友H:
实际案例,说起来太罗嗦了。而且PID的整定案例网上也特别的多,教材视频亦如此。

总的原则我前面已经讲了。过去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闭环控制更多的是模拟器件和电路,PID就是电阻和电容。大家普遍都是经验法,试着来,为了改参数方便,搞一个并联的转换开关,对不同值电阻和电容器切换,主要是看控制的发展趋势,就像司机开车,转弯时打方向盘,都是凭着感觉走。没有一步到位的。

后来有了数字电路和智能仪器,PID闭环控制可以做自学习和整定功能了,于是,算法就很容易的得以实现。用多了也长见识了。主要是掌握负载的惯性。只要有了这个实际负载的惯性时间,将其植入智能控制器参数里,PID控制基本是不用人为干预的,参数的预设值一步到位成为可能。

这就是一个PID整定的思路,原来注重的是PID的参数设置值,去反复的修改和实验,现在是掌握它的负载惯性时间常数和特性,比如,实际的负载是大惯性负载还是小惯性负载?是过阻尼需求?还是欠阻尼需求?然后去决定系统的时间常数。因为,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决定了闭环控制的PID参数的关系,教科书里有公式的,这里不再赘述。

具体的描述需要篇幅,我现在没有更多时间来描述。见谅了。

网友I:
理论与实际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网友H:
不能么讲,过去我也这么认为,理论与实际存在误差,现在明白了。这个误差来自于建模,所以才有了自学习的万法,辨识准确的负载模型。理论公式没有错误。偏差来自于人的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么讲,过去我也这么认为,理论与实际存在误差,现在明白了。这个误差来自于建模,所以才有了自学习的万法,辨识准确的负载模型。理论公式没有错误。偏差来自于人的估算。

我认为建模是一件很难得事,建模不准确控制效果就不行,当然,如果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个模型的话类似的控制差不多。如果你认为建模容易,那么请教如何快速建模,教教大家伙。

网友H:
回复 楼主:
以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为例,自学习的过程就是,阶跃给定电机转速,然后记录实际转速到达设定值的时间,再通过理论公式(比如最佳对称计算法)设置PI参数。同时这个过程也可以计算出电机轴系的转动惯量比,并通过惯性参数,设置速调的加速预控功能,类似D运算。等等。

过去做这个实际负载的测试,确实比较难,现在不然,有了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和记录以及计算处理,上述的自动识别负载参数的方法,很容易实现的。因为都是通过软件编辑来实现。操作起来,就是按键即可。

同理,对于温度控制也是一样的,几乎所有的温控器,都有自学习功能,只要第一次启动,做一下自动优化和辨识,负载模型的测试就完成了。

对于大惯性的负载,一般都会把PID整定成过阻尼系统,即不许超调;反之,对于小惯性系统,一般都将系统整定为欠阻尼系统,允许超调,要的是调节的快速性和灵敏性。

只有纯模拟系统(电阻电容的分立元件组成模拟电路),还会遇到用电位器和波段开关去寻找PID的参数。那就是蒙事了,看发展的调节。

但凡是计算机组成的智能化数字电路的闭环PID系统,建立被控对象的自学习功能是必须的。否则智能化的数字电路与纯模拟电路的区别何在?优势又何在呢?

网友J(2019-09-01):
回复 网友A:
得先学会微积分公式,高等数学,统计学,矩阵,如傅里叶转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