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CJ2M-CPU12 因为拖的模块多   一个机架放不下  现在模块分两个机架放  请问这两个机架之间应该怎么连接 请各位大神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呵呵;以前有底板的结构,有专用的扩展底板;
这个需要加一个扩展接口模块,CJ1W-IC101;

网友A:
另外,扩展机架也需要一个电源模块,还有一个CJ1W-II101模块,另外就是一条CJ1W-IC101与CJ1W-II101的扩展电缆;

网友B:
主机架CPU右侧加I/O控制单元CJ1W-IC101,扩展架加电源单元(与主机架电源一样即可),加I/O接口单元CJ1W-II101,I/O连接电缆CS1W-CN??3(长度自定)。

网友C:
10个模块的位置都没啦,咋咋弄的

网友A:
二个机架要配上面4样东西,成本可不低;

网友D:
第二个机架的 IO连接单元 上边有两个接口:IN和OUT。专用电缆插头插到IN上边。

网友E:
扩展机架链接电缆长度不得超过12米。明天我给你上个图。

网友E:
怎样才能把照片扶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