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我现在用松下A5 II系列的伺服电机。功率是750w的。额定转速是3000转每分钟。
使用该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运动,我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转速比较低,正常情况差不过100转每分钟,最多320转每分钟。

现在我没有安装减速机。我想问下不装减速机对电机会不会有什么损坏。(扭矩足够)。
非常感谢各位啦

网友A:
不装减速机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转矩足够,数控设备都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B:
最好算下惯量吧

网友C:
只要电机的冷却不出问题,电机没有热积累问题。就无影响。伺服电机控制一般的其调速比是很高的。100-320rpm调速范围。不会影响控制精度。只要电机的驱动转矩够用即可。

网友D:
扭矩足够,装减速机就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E:
扭矩够可以不考虑减速机。

高精度需要考虑惯量匹配,考虑电机、驱动器性能与编码器分辨率。

个人觉得,从系统设计及性能来讲,电机工作在很低速度,精度也是受影响的。正常工作在几百转以上,不好吗?

对电机本体,倒是没什么损坏。

网友F:
扭矩足够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减速机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G:
呵呵;减速后力矩就加大了呀;

网友C:
加减速器以后,电机的工作转速范围向高速段偏移。这对电机是有利的,越接近电机额定转速越好。这也是设计选型的一个原则。

网友H:
支持9楼,楼主为何不选用转速低点的伺服电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新手一个啊,没有经验啊。谢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加减速器以后,电机的工作转速范围向高速段偏移。这对电机是有利的,越接近电机额定转速越好。这也是设计选型的一个原则。
我记得伺服电机在低速时力矩较大,高速时力矩会有下降!
也就是低速可以输出超过额定工作扭矩,额定速度以上转矩就下降较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I:
不能这么说,电机的输出转矩能力,是以电机铭牌数据为准,电机额定转速以下是恒转矩特性,额定转矩以上是恒功率特性。因此。只要电机转速小于或接近电机额定转速,此范围电机出力最大。超过额定转速,电机的力矩才会减小。

有些低速大转矩的定制电机,额定转速都是小于50Hz的。所以要看电机的铭牌数据,额定转速是多少,以此为准。尽量将电机使用在额定转速附近的范围,为最佳。

尽管伺服电机的调速范围很宽泛,而且可以实现0速满转矩输出,但是经常偏离额定转速(远远小于额定转速的低速段)工作,电机还是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就如同人在被限制一个狭小空间发力的情况类似。别扭呀。

网友J:
扭矩足够的话,就不需要减速机了

网友I:
要知道:伺服电机用的减速机,价格昂贵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I:
是,所以要找一个平衡点嘛。设计就是要解决合理性、成本、满足工艺需求三者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呀。使用转速范围太低,比如10Hz以内,就应该考虑要么加减速箱;要么搞定制电机。这样才能保证系统更合理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大部分品牌的伺服电机标准品额定转速都是3000转每分钟呢?
在标准品中还有其他的转速吗?
定制的伺服电机,使得转速较低是不是价格比较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