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触摸屏文档复制过来后打不开

楼主(2015-07-22):
如下图所示,复制的时候把workspacelist和porjectlist文档都复制过来了,就是打不开。
能用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也是1.130L吗?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B:
不同版本创建的工程是有可能打不开的。

网友C:
可能是软件型号库里没有本工程设置的机型,像GS系列的屏,安装软件的时候是没有的,要手动去安装添加进去的。你要添加进去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解决的,原来之前没有安装GS系列才打不开

网友D(2019-07-20):
点开DISK1-TOOL-GS-GS INSTALL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