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我这里用的是三相四线制供电   三相动力运行正常   220v电压突然会升高  造成电器烧坏  我把零线更换一根通的直接与变压器零线相连   220V都接在B相 与零线     试运行  发现仍烧电器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楼主:
220V负荷不大

网友A:
首先三相不平衡中性线就有电流,再就是这两根线是不是220v,如果高就是零线问题。

网友B:
测下变压器端的相线和零线是否有220V....注意负载端的开关要切断。

网友C:
测一下电压是不是220v,有可能变压器输出过高。

网友D:
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吗?看看动力线有没有虚接地

网友E:
确保所有单相设备火线接在同一根相线上 ,零线通路 ,再就是测量 输入电压是否过高 。

网友F:
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  感觉是三相负荷分配不均衡造成的零点漂移

网友G:
你的零线经变压器,火线是否也经变压器提供,如果火线不是,而零线经变压器输出又未接地,电压是会超220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我在查查看

网友H:
在220V输入侧加波滤器,加电感。

网友I:
这样的问题怎么又来了

网友J:
1)该变压器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即:不平衡度突然变大(可能性最大);
2)高压侧的三相电压平衡度发生变化;
3)电力变压器输出侧的某相有接地现象;
4)变压器输出电压偏高。

网友K:
先看看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是否良好,再量一下相线与零线是否为220伏。

网友L:
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晰——
比如,没有具体的电压值;“把零线更换一根通的直接与变压器零线相连”,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大致地,如各位所说,可检查中性线是否良好;
而12楼,给出了多种可能性,可以参照。

网友M:
三相用电平衡吗?N线有没有开路?三相电压测下多少?高压缺想也会引起三相不平衡的

网友N:
升高到多少啊??
变压器接地情况如何??

楼主:
变压器中性点与三根金棒相连   还出现220V 电压升高的现象  最后发现一台电机有接地现象    这台电机是变频器控制 接地变频器咋不会保护

网友O:
问题找到就行,楼主辛苦了。

网友P:
应该是你没有用的那两根相线其中一根接地了。

网友Q:
说得不具体,连电器端输入电压是多少都没有个明确数字,所以无法判断是不是电压过高造成烧坏的,

网友R:
请检查零线是不是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