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大虾们,小弟在搞一个试验,用雅马哈机器人和OMRON PLC (CJ2M)进行通信,进行一个产品对位定位!

大虾们,帮忙指导一下用什么通信方式好哩?要些什么相关的电器、模块之类的?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看看双方都支持哪些通信协议。

网友B:
欧姆龙可以用无协议做,我最近也在弄欧姆龙PLC与爱普生机械手的通信。

网友C:
你的机器人上自带什么通讯接口呢?

楼主:
~~~真醉了!~老板要求直接用 I/O 接线!~

网友D:
如果控制要求并不高,用IO端口将机器人和PLC联系起来,是非常经济的做法。

老板可不像某些攻城狮(不好意思,借用某网友发明的词汇表情),动不动就要上视觉控制系统,通讯总线系统,工控机后台系统等等,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什么叫低成本投资盈利?

网友E:
要看你的YAMAHA机器人用的是什么什么控制器,才能确认通讯方式,YAMAHA的产品线比较丰富,对应的控制器种类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