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报警过热

楼主(2015-07-22):
伦茨伺服9300两个风扇都不会转,怎么办?

网友A:
这还问什么?检查风扇是否坏了?换风扇呀。天气已进入到一年最热的季节,要保证传动设备的冷却条件,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工作。

楼主:
风扇是好的

网友B:
风扇是好的那就变频器的问题了,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用万用表先量一下吧,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C:
检查风扇

网友D:
1:用万用表测量输入风扇的电压是否正常。
2:测量MCU主板控制风扇信号有无断线。

网友E:
1.拆下风扇,接个24v看看风扇坏没坏。2.风扇坏,市场上同尺寸的风扇很多,买个换上。3.风扇没坏,变频器的相应部分就可能坏了或是插针弯了,可以在电气柜内找个24v接上让其继续工作。

网友F:
如自己不会维修,减小维修费用,外接小轴流风机可以解决。

楼主:
外接了一个风扇,开会还是报警

楼主:
这个小风扇也不会转,这个电源那一路是供风扇的

网友G:
也没有修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