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晶闸管和株洲南车晶闸管混用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这是图纸 ,之前12个晶闸管(6组,每组2个)都是用的ABB的,后来坏了之后考虑成本太高,换了一个 株洲南车的,换上后2-3个小时,ABB的坏了,初步判断为 门极 坏了,ABB的型号5STP 28M4200,株洲南车的型号 kpb3200-32 ,求大侠们指导,坐等答案!

网友A:
更换可控硅要求很严格啊。要求参数最好一致啊,如额定正向平均电流,控制及触发电压,触发电流,控制及最大允许反向电压,最大维持电流等等啊。

网友B:
1楼说的好像是

网友C:
是不是得配对使用。

网友D:
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不同品牌并联使用,因为触发电压有高低,低者先触发成熟较大的开通瞬间冲击电流,所以坏了!
更换你需要成组更换即可(你只需要把原来等效为一个晶闸管的为一组全部更换掉即可。而且你换下来的可以做备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亲,你看懂这个电路了么,同组的不同同时开同时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亲,你看懂这个电路了么,同组的不同同时开同时关的
图纸看不清,只要是触发同时开启的就属于一组,你监视脉冲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更换可控硅要求很严格啊。要求参数最好一致啊,如额定正向平均电流,控制及触发电压,触发电流,控制及最大允许反向电压,最大维持电流等等啊。
一楼说得对,这些都是要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