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在路上、我们经历青春的彷徨。
在路上、我们遭遇感情的创伤。
在路上、我们放飞青春的梦想。
在路上、我们张开爱情的翅膀。

楼主:
如题,我用欧姆龙cp1e40点晶体管输出的plc来控制安川伺服电机,选用的脉冲+方向控制(说明说上这么讲的cp1e不能用双脉冲),端口选的是100.00和100.02,使能端也接线了,安川伺服p200设置的1000(或0000),采用的位置控制模式,其它设置也都正确,但是就是发不了脉冲,强制输出有输出,伺服不会动(jog模式下电机可以转动),今天上午到现在一直在尝试,始终没有成功,在此向广大网友请教一下,还有那些要注意或修改的地方,才能让这个伺服动起来,附上伺服信号接线图,大家帮忙看下有问题不,谢谢大家了,急!

网友A:
应当是程序上设置不对,比如P+D控制,那程序就是P+D,如果是CW+CCW控制,程序就写成CW+CCW不然是不会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一个简单的试验程序,强制输出,都不会动的

楼主:
下面是plc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可以正常使用了,输出的24V那里也要接线

网友B:
我刚好用了一个用CP1E控制安川5系列的伺服,要的话我把图给你看看?然后再跟你对照一下PLC里面的设置?QQ聊吧113650399

网友B:
解决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公司可以上网,不能用QQ,我的这款plc是改良型 CP1E-N40SDT-D ,接线方式和标准型的CP1E-N40DT-D有所不同,咨询了供应商,问题得到解决,昨天已经可以调试使用了.

网友B:
我有个小东西也是用这个,有什么问题欢迎交流 luelyzeng@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改良型和标准型的接线不同之处在于改良型输出端口的24V+和24V-也要电源供电,输出口100.00下面的两个com-都要和0V接线,端口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的标准型接线手册,改良型的没有多出来地方的接线图,所以问了供应商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C:
欧姆龙 监视下脉冲输出 正常不 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