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步是什么意思,求详解

楼主(2015-07-22):
CP系列的或者CJ系列的经常会看到程序容量为2000步或者8000步或者CJ系列的更高些,但是一直没弄清楚这个“步”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编程不能超过2000或是8000步,容量。打个比方,你的容器时200ml,就不能装超过200ml的东西

网友B:
指令不同占的步不也不同,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C:
似乎是对指令大小的一种衡量;每条指令所占的步数,应可查指令手册。

网友D:
就像你买个U盘,16G 32G,是有容量的;

网友E:
不就是可以存储的容量,步数越多容量越大,可以编写的程序也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算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说在CXprogramer中,一行或者说一梯,这里边可以有好几个指令,是不是这一行就是好几步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F:
你上面的图不是有 4 5 6 7 项中有数字23,26,29,32。那就是步序号。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perfect

网友H:
应该与CPU的机器周期有关,一个机器周期完成的指令叫单周期指令也是运行最快的指令,有些指令需要多个机器周期也就是需要多步完成如pld指令。

网友C:
不了解所述品牌;而三菱FX的指令步,在编程手册中有说明,有的指令为一步、有的为多步。

网友I:
程序步不同的CPU规定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