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厂里昨天有一台二级的7.5KW的宽频调速电机和ABB ASC800变频器与风叶轮配合组成引风机,之前变频器没有显示任何故障直接就跳闸了但启动电流居然达到24A,随后我们去现场测量电机的三相绕组阻值,发现三相阻值不平衡,有时居然还测不出来,就像断路一样,随后用摇表测量,均正常。过来一天一夜奇怪的事发生了,三相绕组居然都平衡了。然后,又重新装上,还是之前故障。在此,我怀疑可能有2种问题,一是风叶轮问题,二是电机绕组咂间短路或者被击穿,因为这个故障是万用表和摇摆所不能发现的,除非测量其感应电压,明天准备查这两项,请问各位吧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

网友A:
按测量来看,是有必要再检查电动机。

网友B:
电动机的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绕组绝缘等级下降(绕组耐热)正常偏差不超过5%

网友D:
匝件短路一般是不可逆的,重点检查引线接头有无松动氧化。

网友E:
电机有水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F:
现场电机,风机怎么没图啊?

网友G:
电机拆开检查

网友H:
电机问题,估计不是变频专用电机,我们也遇到过,摇表测绝缘电阻都是好的,甚至通入三相380伏市电能运转,但接入变频器就不行,报警。最终电机绕组重绕修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空载运行都正常,但只要加上负载就跳闸,之前就跟领导说换电机,领导就是不肯啊,害的机修在这个大热天拆了2次,都骂娘了

楼主:
弄了大半天原来是之前电机受潮加上风叶轮装配问题,之前问过机修风叶轮有没有卡住的现象,机修说没有。装了4次都未装好,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引风机现在试车时,声音还是有点大,电流比之前正常运行时大2个左右,不过在正常值内

网友I:
回复 楼主:
很明显是风叶装配问题,卡机导致的问题

网友J:
重载启动,变频器启动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