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有哪位师傅做过视频监控的给指导一下,我单位要做监控,监控室到摄像头距离有300多米,不想用光纤,本着节约的目的想用网线,可是查网上有说可以用的,有说不行的,纠结,就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用超五类网线加信号传输器。可以传这么远吗。

网友A:
据我所知综合缆只能传送150米,你提的问题好像工作不了。

网友B:
网线300米有点危险,那么远的距离估计还不如同轴电缆的效果呢。而且画面很容易花

网友C:
考慮一下無線網橋吧

网友D:
太远了   网线不稳定

距离远的就用光纤   无线更贵

网友E:
用同轴视频线加中放更好。

网友F:
300米,不用想了,丢包绝对严重,如果不懂什么叫网络丢包,请度娘。

呵呵,一分钱一分货,还不舍的装光纤?好吧,那么楼主就准备好3台交换机,每100米装一台做信号中继放大,但是我不敢保证有效果或者绝对能够解决问题,到时候楼主购买了交换机却不能解决问题,来找我要我赔钱就麻烦了。

网友G:
这种常规的就采用同轴+中继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H:
太远了,不实际

网友I:
超五类传不了这么远  即使你用6类工程线也不行 在中间120米的地方加个好点的交换机差不多,推荐你用皮线光纤、成本和网线差不了太多、用单模单纤收发器

网友J:
楼主不用考虑了,直接用光纤,否则用网络摄像头,安装位置附近有网络,监控位置有网络就能解决。

网友E:
用网线接一对无源双绞线传输器,传输距离300米,有源传输器传输距离1200米以内可调,无源的好点的20块一对,便宜点的几块钱都有,有源的几年前用过记不住价格了,现在都用光钎才有钱赚,其实都不贵你自己可以先试试无源的。

网友K:
用同轴电缆试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这么长的距离,你以前做过吗。我想确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先放网线,要买好一点的网线,很多假网线都是铝线,用无源双绞线传输器试试,不行再买有源的传输器。

楼主:
那个品牌的双绞线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