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脉冲输出是不是指定端口,比如Y0,Y1,Y2.方向可以任意指定吗?
自动化小组的培训道具,有空就玩玩。

网友A:
Y0,Y1脉冲输出端

网友B:
等下我给你查查,吃完早餐先。

网友C:
是MT的吧?

网友D:
FX3U自带3轴,Y0 Y1 Y2点输出脉冲,方向信号可以任意指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3U自带3轴,Y0 Y1 Y2点输出脉冲,方向信号可以任意指定。
FX3U,晶体管输出的自带3轴,脉冲数出端口y0,y1,y2,方向端口随便指定

网友F:
MT的型号三路;

网友B:
pwm输出对象只能是y0-y3,
plsy输出对象只能是y0和y1.

网友G:
Y0---Y2三路,用了好多了

网友G:
当然也可以扩展成4轴的

网友H:
楼主这个是继电器输出的,一个轴也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是继电器输出的,一个轴也控不了。
眼光独到,但我是问3U能控制几轴,没说一定要用图片上那玩意

网友C:
图中是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I:
3U的本体3轴,还可以带扩展模块扩展更多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带刹车的电机?
电机中有3个接头,其中一个是刹车的接线,是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中间那个是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