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变频器在加速过程中出规过压报警,复位之后启动几次都报同样过压,把加减速时间加多长都一样。后来把电机线拆开。再给开机信号,变频嚣又能正常输出电压,再接上电机线又是报警,后来只好换上备用变频,请教前辈:那个变频应该从哪里入手查起,多谢赐教!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呀?

楼主:
是宇顺控牌子深圳产,很少见过,现在网上查不到具体电话和他址

网友B:
接地有没有做好???

楼主:
换上备用变频上去,运行几天都无事,模块是富士的带电流电压检测一体的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

网友D:
加速中过压还真没怎么见过!! 电压检测回路肯定是没问题的,还是得检查驱动部分。

楼主:
是也加速过压,我也觉得奇怪,应该怎样检查驱动部分呢,从哪里入手更请赐教,下胜感激

网友E: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F: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开关电源各路供电是否稳定,特别是主板5V(或3.3V及1.8V)。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恒速过压报警。是5V供电漂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