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如何把计时器中的时间移动到DM区呢
比如某个信号ON后,我写个计时器,设定位200ms,实际信号ON了100ms,那怎样把这100ms的时间移出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计时器中的时间移动到DM区呢
比如某个信号ON后,我写个计时器,设定位200ms,实际信号ON了100ms,那怎样把这100ms的时间移出来,谢谢!
Mov t0 d0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C:
movp t0 d0
mov ↓ T0 D0

网友D:
同意一楼 楼主都知道MOV 了  就差一步呀 不过如果用是的BCD的计时器 MOV出来也是BCD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控制定时器的输入信号变为OFF时,定时器T0的时间立刻又变为200ms,这时DM区中的数值也会变为200,原来的那个值并没有存下来。

网友F:
检测信号的下降沿时,MOV TO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