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我有台1.5KW变频器,我把加减速时间设置成0.1s和0s,没办法,客户需要这样设置,之前都在用,现在动不动就报occ(定速中过流),请问是硬件问题还是哪里?谢谢

网友A:
应该就是加减速时间过短而负载大。客户要求这样干就让客户自己解决报警问题。

网友B:
启动时间都成0了,肯定过电流啊!
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时本来就是个和软启功能相似的东西,把加减速加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时间短,有制动电阻加上试试?

网友D:
楼主招惹客户了?还是没搞好关系啊?

网友E:
加减速时间太短,有直流制动设置吗?

楼主:
总共九台,只要一台这样,其他机台都没出现过流,

网友F:
加减速时间太短了。

楼主:
是啊,加减速时加长一点都没事,但是有九台,其他几台都可以,就这一台有问题,和电流检测有关系吗?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G:
对调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H:
时间弄得太短了

网友I:
负载是什么?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J:
加速时间太短了

网友K:
这个设置就有问题
为什么要求时间这么短?

楼主:
它是用在流水线上,

网友L:
之前可以用,现在不行是不是负载变大了

楼主:
但是有九台都是一样,就这一台这样,如果大的话,其他也会影响。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M:
负载问题,检查电机和电机线。

网友N:
是不是负载增大了,造成的

网友O:
我之前遇到过,如果不是负载过大,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源线和电机,怀疑绝缘老化有泄漏电流。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会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