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符号编程问题

楼主(2015-07-23):
符号已经定义好了,但是写出的程序一直编译不过,
去掉定时器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PLC是CP1E的: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符号已经定义好了,但是写出的程序一直编译不过,
去掉定时器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PLC是CP1E的:
望高手解答
请将你符号表中的Safty_Cover_Delay_1的数据类型定义为Number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不是定时器吗?怎么しNUMB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这样修改的话会出现新的问题:
无法引用定时器地址BOOL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这样修改的话会出现新的问题:
无法引用定时器地址BOOL量
请重新定义一个地址为T0,数据类型为BOOL的新符号变量。

网友B:
你不是玩欧姆龙的吧。定时器根本不是这样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定义定时器为NUMBER类型而不是TIMER?CJ2M都是这样定义的不会有问题。
这又是什么问题?
SFT提示内存区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回的几楼?
敢问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