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输入输出分配表如下

一个DI对应一个DO,共8组
控制逻辑如下:
输入和输出是一一对应关系,当输入接通后,对应的的输出在满足延时条件(见下)后启动,当输入断开后,对应的输出立即断开
延时条件:所有输出的启动时间至少间隔6s,对应输入的接通顺序按序输出,同时按下2个或2个以上输入时,优先启动低位。注意:所有的输入的接通顺序是随机的
请指导,

网友A:
难点在哪里?不会又是作业吧,其实这段程序好简单的,DI后面加计时器的开点,然后加DO。最后把最高位用其他地位的常闭点锁起来,然后次高位,依次类推,注意细节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作业 是我工作中碰到的一个问题 您能否把3组的给我写下 ,我学习学习 ,研究了2天了 ,没有实质性进展

网友B:
表示没怎么看懂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无论哪一种品牌的PLC,几乎都规定D是用来表示寄存器,而从楼主的描述,D好象是输入(或输出的)位,搞不懂。

网友D:
D:digital  I:input O:output

网友E(2015-08-22):
多个的都和这个一样做,时间自己改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