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最近一打雷中继就烧,加上防雷端子,端子也烧。实在是没办法了,一个中继1K多,伤不起啊

网友A:
应该是雷电入侵波顺着线路进去的,看看你的线路布线有没问题。

楼主:
问题可大了呢,信号线的屏蔽层根本没有接地就那么扎成辫子甩在电缆沟下面

楼主:
大侠们,难道真的没有国产的RS485吗,最好是质保时间长一些的

网友B:
什么中继那么贵?RS-485转无线WIFI传输的中继适配器吗?
没办法,只能改善使用环境的防雷系统,比如加装避雷针等等。

网友C:
国产的RS485???你现在的什么样?

网友D:
这说的是485通讯的转换器。有没有国产的?我还以为什么呢。在百度上找一找嘛,说一下是什么形式的转换器?

网友E:
原来是找国产的RS485中继,来替换阿,想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已经山寨成功,找找吧。

网友F:
1k不贵了!

网友G:
国产的485中继我用过德阳四星的,质量挺不错!
好像武汉波士电子也有同类产品

网友H:
1k不贵的!!!!!

网友I:
也应该有吧,网上找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