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员工宿舍有两个36W日光灯,以前一直正常,昨晚有一个灯坏了,一开就会倒置整楼的总天关跳掉,不明天灯的16A空气开关不跳和本宿舍的总开关不跳,及上一级的二楼开关等不跳,为什么直接跳总开关,好像是400A的总开关呢?

网友A:
是什么样的开关,带漏电保护吗?

网友B:
肯定是漏电保护器了

网友C:
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型的,后边的只是断路器吧。

网友D:
直接将坏的灯修好

网友E:
总开是漏保的话,跳了正常啊,不是的话估计是烧线了,或是楼层的分开关要跳

网友F:
肯定用了漏保了啊

网友G:
电子镇流器坏了,滤波电容短路经常会引起越级跳闸。尤其是吸顶灯镇流器

网友H:
你的大空开是带漏保的吧,而你下面那些小空开不带漏保功能

网友I:
这些家伙不知道咋设计的,安规要求是操作频次高的加装漏电保护,操作频次较低以及正常无法碰触的不加装漏电保护,郁闷ing

网友J:
越级跳闸,不奇怪。

网友K:
400A总开关,不是漏保。就是坏了,

网友L:
更换日光灯的镇流器吧,估计碰地了

网友M:
发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N:
不是男宿舍的灯吧,楼主灯修好了吗?

网友O:
这个越级越大了
估计现场伤的不轻啊!
楼主确认一下总开的型号!

网友P:
你那个跳的应该是带漏电的开关,不跳的应该是被叫做断路器的开关

网友Q:
电子镇流器振荡开关管损坏短路引起跳闸,这样故障灯我修了几十套!!

网友R:
短路了,越级跳闸是总开关灵敏度较高

网友S:
遇到过几次越级,都是主开延时整定设的低。

网友T:
总开关带漏电保护吧。

网友U:
总开关漏保选型错误

网友V:
待漏电的吧。

网友W:
总开带漏电保护!

网友X:
这个是一个设计缺陷吧,我这里也是一样,机台发热管漏电总电房ABB630A的带漏电开关跳了,墙壁上装的32A的空开没有调,我本想改牵涉太多就没有改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K:
400A总开关,不是漏保。就是坏了,
是不是后面没加漏保

网友Z:
分析:1,后面是空开,总开是空开,原因是短路,并且总空开比分空开灵敏;
     2,后面是漏保,总开是漏保,原因是短路或者漏电,具体看跳闸后状态,并且后面漏电整流系数比前面灵敏;
     3,后面是空开,总开是漏保,原因很大可能是漏电,前提是两处开关功能都正常;
     4,后面是漏保,总开是空开,有点不可能,除非前面的坏了,并且是短路;

网友AA:
不奇怪   有次 我们车间 配电箱 全部没动作 直接在低压配电室给跳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