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5-07-23):
三菱触摸屏GT2000系列,可以通过以太网在上位机上进行画面监控吗?

网友A:
可以
网络和网线都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什么组态监控软件呢,组态王可以通过三菱GT2000系列的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与PLC进行数据通信吗?

楼主:
那我用什么组态监控软件呢,组态王可以通过三菱GT2000系列的触摸屏的以太网接口与PLC进行数据通信吗?

网友B:
你组态王中做的什么界面?不用组态王直接连PLC?

楼主:
只是远程监控报警记录与历史数据,用什么方法最好呢?

网友C:
监控触摸屏的画面?
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至今监控触摸屏画面也做不到!
你还是加摄像头吧

楼主:
前面的是一有的设备,想后加一台监控设备用PC机,直接通过触摸屏,可以吗?

网友B:
上位的软件直接连PLC不是更好,你要监控的信息应该是PLC内的。

网友D:
加个摄像头

网友E:
报警记录与历史数据通过PLC传至上位机,上位机软件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