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在smart编程软件符号表里定义符号时给出地址比如Q0.0下面总是有红色的波浪线,新手在此请教?

网友A:
重定义了,SMART已经有I/O符号定义了,你把系统自己定义的符号名更改成你想要的符号名便可。

网友B:
Q0.0系统已经定位为输出变量,为其定义为系统符号表,当然你可以更改,但不能新建,新建就重复了,会有红色波浪线

网友C:
定义符号时用Q0.0不符合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