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三菱FX系列PLC怎么接线还有雷塞驱动器怎么跟PLC接线。。。

网友A:
呵呵。。。
常见的FX有1S,1N,2N,3G,3U等系列,输出有继电器和晶体管。
不知道你说是是哪一个?
雷塞驱动器又是哪个型号的?

提问题前,组织下词语。

网友B:
就脉冲信号 和方向信号 串联2.2K电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0,y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
常见的FX有1S,1N,2N,3G,3U等系列,输出有继电器和晶体管。
不知道你说是是哪一个?
雷塞驱动器又是哪个型号的?

提问题前,组织下词语。
具体型号给出来,不同的型号接线方式不一样,还有驱动器

网友E:
有点麻脑壳,慌了!

网友F:
三菱很简单,但是要求你选用具体型号,雷塞步进电机具体型号呢

网友G:
能看明白吗?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