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是自己加编码器吗,还是怎么的,我看驱动器上没有反馈速度啊

网友A:
通常步进是没有速度反馈的,如果加编码器反馈也是接入上位控制器,比如PLC的高速脉冲计数器接口。

网友B:
正党情况下 速度 和转速 都是根据你的信号来运行的 发多少脉冲转多大角度

网友C:
开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D:
步进开环控制,要想闭环控制最好用赐服。

网友E:
没有速度反馈

网友F:
我认为选择步进电机,一般情况就是默认负载稳定,速度变化不大。所以,不需要反馈,直接用脉冲频率换算速度即可。

网友G:
现在也有闭环步进。

网友H(2017-04-10):
控制精度要求地的步进电机不需要编码器,伺服电机驱动器都有编码器;